楼主(2012-09-20):
大哥们。。求救。

如题,端口选择对了的 都是COM6 设备管理器 软件里都有。

串口精灵  发现  只有发送 没有接收。。(但是接入发送灯都在闪,软件 侦测端口的时候)

是不是USB TO 232 不能用啊 ?

网友A:
呵呵;你用的应当是USB转RS232的,这个不是所有的都可以连PLC的;

网友A:
先把附带光盘上驱动装好,在电脑硬件上查看转出的COM口,这个没占用的口可以更换过去;
用台达的PLC软件通讯下试试看;

楼主:
谢谢,查了资料  TTL232 和RS232是不一样的。

刚淘宝买了条 USB TO 串口的 线。40块钱。在路上了  应该能OK。

机器HMI 坏了 。。厂家发过来的 程序不对 一个辅助继电器 不对。。开不了加热。

我想把 PLC 程序读出来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