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0):
N端就是所说的母线直流电压的负电源端。刚接触到的变频器,针对于IGBT的电流保护,仅在N端使用侦测电阻检测电流,从而输出信号来对变频器进行保护。然而在接地测试过程中,假如电流走的是IGBT的上桥臂而直接到地,侦测电族是无法检测到那瞬间电流从而会导致变频器炸坏。分析的几台炸坏的机器的IGBT,几台上臂全部都有损坏的,有些下臂是完好的。
   针对于仅用SHUNT电阻来检测电流的电路各位大神也见过,对于相见短路都能侦测到,但是针对于接地短路的话只有50%的概率检测到。那么针对于这种线路该怎么解决接地问题?在不添加其余侦测线路的情况下,可以在驱动线路部门添加什么予以解决吗

网友A:
你这样说,觉得有些云里雾里。能不能给一张示意图,来说明你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仅用shunt电阻N端侦测电流如何做到接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