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0):
对于一些产品和软件,可以说对大多数工程师是很有帮助的,多一些选择,就可以少走一些没有必要的弯路。在工控界,有些工程师把labview当作一种组态软件,不愿意去学习,怕降低自己的身价。可是从我得到的信息是好多学会的labview的工程师都不想在去学习梯形图编程,他们感觉那很麻烦。当然习惯的PLC编程的工程师也不想去学习labview,觉得labview没PLC好,其实您们这样想下,在一些工程项目上,labview里面的数据库是PLC没有的,都需要您们去编写,用labview的话,您就可以直接用的,只需要画画图,连连线就行,没有PLC那么复杂。我们都是出来赚钱的,在工程问题上,用labview的确可以比PLC用的开发时间少。我们应该要学会用最少的时间赚最多的钱。不知道PLC和labview工程师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A:
磨刀不误砍材工
石英砂www.gydcll.com

楼主:
需要吗   2360456102

楼主: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实验室虚拟仪器集成环境)应该包含两种含义:其一,LabVIEW是一种图形化的编程语言,所以LabVIEW也被称为:G(graphical)语言;其二,LabVIEW也包含了支持图形化编程语言进行应用软件设计开发的开发环境(开发平台)。
1,labview嵌入式移植
可能您不懂我们公司的labview移植?简单来说就是您选择用的一款芯片,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功能也是您需要的,但是它有没有labview的开发环境,但是您有想用labview。这时候,我们公司的labview移植就会派上用场,帮你把那款芯片labview驱动和平台搭建好,完备labview的开发环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labview移植。
2,labview嵌入式设计培训
要学习labview嵌入式设计的的工程师,如果您没有什么基础没事,来我们公司培训,只要懂C语言就可以学习。不能一下让你变成高手,但是让您绝对可以自己上手做设计;如果你对用labview已经跟熟悉的,我想我就不说其中的好处的,labview里面的好多库您应该比我还了解,可以直接用的,不需要像C和PLC一样。。。labview嵌入式设计是教会你如何做产品,如何把labview用的产品上,如何证明快速的去赚钱 。。。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3,我们公司的自己发开的可编程自动控制器PAC和TPAC(人机界面)
都是完备labview的开发环境的.我们的PAC的操作系统是kell实时内核编译系统,TPC(人机界面)是wince5.0的系统。。。

网友B(2013-01-11):
您好,我是学习PLC的新人,最近在做个东西,现在遇到个难题:PLC能够完成将输入数据与一个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比对,然后从中得出结果输出的功能吗?或者说在采集数据与PLC 的输入端口之间加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完成与数据库对比并得到结果的过程,那么这个环节里能够实现这个连接和计算功能的软件存在吗?
我看到这个labview可以用C语言,不知道这个功能是否能够实现我的想法?请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2013-03-19):
对于一些产品和软件,可以说对大多数工程师是很有帮助的,多一些选择,就可以少走一些没有必要的弯路。在工控界,有些工程师把labview当作一种组态软件,不愿意去学习,怕降低自己的身价。可是从我得到的信息是好多学会的labview的工程师都不想在去学习梯形图编程,他们感觉那很麻烦。当然习惯的PLC编程的工程师也不想去学习labview,觉得labview没PLC好,其实您们这样想下,在一些工程项目上,labview里面的数据库是PLC没有的,都需要您们去编写,用labview的话,您就可以直接用的,只需要画画图,连连线就行,没有PLC那么复杂。我们都是出来赚钱的,在工程问题上,用labview的确可以比PLC用的开发时间少。我们应该要学会用最少的时间赚最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