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0):
这个温度传感器(压簧铂电阻上海鹏浩有限公司制造)上有3根线一个红的两根蓝色的,这三根线应该怎样接到plc(xc-E3AD4PT2DA)上,这三根线有什么意义。他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就是通过温度变化改变pt100的阻值然后通过电流变化反馈给plc呢。求明示

网友A:
呵呵;
PT100是热电阻,温度变化时对应的阻值会变化,PLC的PT100模块就是将这个电阻对应的值转换成数字量的温度值传到PLC主机;

楼主:
版主关键是pt100这三根线我不知道接到plc的什么地方一红2蓝xc-E3AD4PT2DA,信捷硬件说明上也木有,我也没找到pt100生产商的说明。

网友A:
xc-E3AD4PT2DA接线图如上;
下面一排是接PT100的;

楼主:
版主是大个好人

网友B(2013-03-02):
PT100三线 A-红 B-蓝 C-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