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0):
用PLC的Q0.0和Q0.1分别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电机二次回路的接线进行了启动后的自锁。
请问,在电机启动后,Q0.0是保持为“1”,或者是启动后Q0.0变为“0”;
同理,在电机停止后,Q0.1是保持为“1”,或者是停止后变为“0”。
一般采用哪种方式更好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PLC的Q0.0和Q0.1分别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电机二次回路的接线进行了启动后的自锁。
请问,在电机启动后,Q0.0是保持为“1”,或者是启动后Q0.0变为“0”;
同理,在电机停止后,Q0.1是保持为“1”,或者是停止后变为“0”。
一般采用哪种方式更好呢,谢谢!

Q0.0和Q0.1分别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Q0.0和Q0.1不是输出吗?
你的主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啊?
起停控制不应该就是一个常开(启动)并上线圈的常开(电机)后,串联常闭(停止),最后再串上线圈(电机)吗?如果需要过载等保护,再加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0和Q0.1分别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
Q0.0和Q0.1不是输出吗?
你的主电路是怎么设计的啊?
起停控制不应该就是一个常开(启动)并上线圈的常开(电机)后,串联常闭(停止),最后再串上线圈(电机)吗?如果需要过载等保护,再加进去就行了

没错。
Q0.0Q0.1为PLC的输出分别控制电机启停。
电路也是如你所说的连接方式。
工作过程是:当Q0.0为1的时候,电机会启动,并自锁。
问题是:电机成功启动后,是要把Q0.0变回0;还是继续保持Q0.0为1,直到停止按钮按下后,Q0.1变为1同时让Q0.0回到0?

网友B:
你是用Q0.0和Q0.1仿实际的按钮,Q0.0给1后,延时一小段时间,如0.5秒就使其变为零,Q0.1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Q0.0和Q0.1仿实际的按钮,Q0.0给1后,延时一小段时间,如0.5秒就使其变为零,Q0.1一样。

这是电机控制的一般做法吗?

网友C:
我想是这样的,Q0.0为1时启动,并自锁,Q0.1是常闭,启动后是0,停止时Q0.1为1,Q0.0为0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方法和上面imgg_iket的方法都可以实现控制,就是不知道用哪种更合适一些。

网友D:
为什么要自锁呢,有输出就启动,无输出就停止。一个点已相当于一个带锁的按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方法和上面imgg_iket的方法都可以实现控制,就是不知道用哪种更合适一些。

最基本的就是我说的那种起保停电路,他的还需要用时间继电器的指令!

网友E:
你那个是启动开关啊 启动后就能自锁了 指令当然要变啊  因为1、0 只是你启动的时候用 启动后就不需要了 除非你想那个一直按着  或者你没有自锁 不然你那个就有点像点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