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0):
为什么接入电表和接出电表的火线要独立的接出去,但零线接进来 和接出去却可以用一条一样平方的跨接起来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单相电度表的工作零线在表的内部就是短接的,你说的“一条一样平方的跨接起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单相电表里面有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电流线圈测量火线电流,零线只是提供电压线圈的电源回路

网友C:
所有电度表的零线内部是联通的。不需要跨接。

网友D:
与电度表的接线方式有关吧,参见2楼的说明。

楼主:
一条一条的零线跨接就是给他串联起来最后只有一条零线到总开.

网友A:
你担心表内部接触不好?单相表的3和4端子是表内部短接,接3端子其实就是给电压线圈供电,让电表正常工作的。跨接实在没必要。

网友A:
在4号端子直接引到空开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