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码器485通信

楼主(2012-09-21):
小弟最近在用步科kinco 308-40AR 的plc做与GEX60编码器的自由协议通信,现在的情况是只用plc进行串口调试,数据收发正常,但是一加上编码器之后,plc在串口上显示的发送数据就不对了。本来自由协议发送4字节(26 30 31 0D),接收16字节带地址数据(3D 30 31 3E 2B 30 30 30 30 30 32 32 34 31 0D ),但是一连上编码器之后就会显示发送了9个(26 30 31 0D 98 26 26 53 6A)或者10个字节数据(3D 30 31 3E 30 32 32 34 31 0D )。调试了好多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们指点,是发送时序问题吗?可是我设置的是3秒发一次,发送完立即接收。求指点。

网友A:
GEX60是一个Rs485+4--20mA输出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可以与很多经济型小型PLC连接,建议直接找步科得技术人员,或者让步科他们跟我们联系:021-3632099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在用步科kinco 308-40AR 的plc做与GEX60编码器的自由协议通信,现在的情况是只用plc进行串口调试,数据收发正常,但是一加上编码器之后,plc在串口上显示的发送数据就不对了。本来自由协议发送4字节(26 30 31 0D),接收16字节带地址数据(3D 30 31 3E 2B 30 30 30 30 30 32 32 34 31 0D ),但是一连上编码器之后就会显示发送了9个(26 30 31 0D 98 26 26 53 6A)或者10个字节数据(3D 30 31 3E 30 32 32 34 31 0D )。调试了好多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神们指点,是发送时序问题吗?可是我设置的是3秒发一次,发送完立即接收。求指点。
看你的描述,你是3秒定时发送是吧,会存在一个问题,当PLC发送一次后,等待接收,而编码器过了3秒、4秒才给PLC返回数据,而这个时候3秒时间又到了,PLC又会自动发送,这样发送和接收同时相遇,RS485是半双工,发送和接收不能同时进行!最好有这么一个思路:PLC发送后,开始计时,比如延时10秒(当然,这个延时时间你要设置为编码器最长的反应时间),10秒过后编码器没有返回的话,PLC重新发送一次数据;如果在10秒中编码器有返回,那么计时清0,然后PLC再接着发送下一次命令,如此循环!这样或许能好点吧!QQ149034219

网友B:
另外,可以先分别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一下PLC和编码器 先分别调试通以后 再两者相连通信

楼主: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只用电脑串口给编码器发送数据,编码器是立刻返回16位数据的,所以说编码器反映时间是很快的,不至于三秒还反映不过来。不知道是我的程序问题还是plc和编码器这两个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