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每次打开CAD要选择gbcbig这个字体,如果CAD中有好多图,连续要选择十几次gbcbig这个字体,非常麻烦,有没有什么设置默认打开是gbcbig这个字体!提高工作效率,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记得可以下个外挂或者自己编个小程序就可以解决的,看别人用过!

网友B:
下载该字体文件并复制到AutoCad安装目录中的FONTS文件夹下。

网友C:
修改ACAD.DWT文件,使其含有字体的定义,每次打开文件时就不用再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下载该字体文件并复制到AutoCad安装目录中的FONTS文件夹下。

Regards
对,这样就是釜底抽薪

网友E:
不知道换成高版本的CAD是否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换成高版本的CAD是否有用?
和版本无关,和字体的选用和设置有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次打开CAD要选择gbcbig这个字体,如果CAD中有好多图,连续要选择十几次gbcbig这个字体,非常麻烦,有没有什么设置默认打开是gbcbig这个字体!提高工作效率,谢谢大家!
楼主你是打开不是你的电脑上画的图吧,如果是在你的电脑上画的图的话,安装不出错,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次打开CAD要选择gbcbig这个字体,如果CAD中有好多图,连续要选择十几次gbcbig这个字体,非常麻烦,有没有什么设置默认打开是gbcbig这个字体!提高工作效率,谢谢大家!
楼主你是打开不是你的电脑上画的图吧,如果是在你的电脑上画的图的话,安装不出错,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安装没有问题,就是每次打开都要选择这个,选择别的话,打开好多字是乱码

网友H:
有时候换个文件夹也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I:
不知怎么具体操作?

网友J:
打开别人的图纸经常有此问题,安装字体大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开别人的图纸经常有此问题,安装字体大全,解决问题
怎么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载该字体文件并复制到AutoCad安装目录中的FONTS文件夹下。

Regards

发一个网址给你是字体库的连接:
楼主可以按cvlsam的说法,将字体库下载下来,解压缩至FONTS文件夹下
字体库链接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659948.html

楼主(2012-10-29):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下载该字体文件并复制到AutoCad安装目录中的FONTS文件夹下。

Regards

发一个网址给你是字体库的连接:
楼主可以按cvlsam的说法,将字体库下载下来,解压缩至FONTS文件夹下
字体库链接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6659948.html
太感谢您了,我先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