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变频器不是有自我保护功能吗,为什么还要在变频器的三相进线端加一个保护断路器呢?有什么作用?可不可以不加这个断路器?

网友A:
呵呵;在变频器进线侧的与变频器保护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变频器输入侧,有电容,二极管,如果短路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试想一下,

网友C:
变频器是为了保护电机设备,而断路器是为了保护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属于电子设备,其进线端发生异常就只有靠前端的断路器保护动作切断电源确保安全,如果取消该断路器的话有可能导致越级跳闸或者发生火灾

说的很好

网友F:
变频器与变频器不同,按照各自的品牌与型号,按照制造商推荐的输入端保护元件去加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