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大家好:
问下如何看出数控系统接受编码器反馈过来的信号了呢?因为厂家说如果脉冲数量不一致时系统是不会报警的。系统是上海维宏的260系统。

网友A(2012-10-29):
编码器的脉冲在编码器的标签上是有写的,系统里的设定的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不是1024就是1200,只要编码器的脉冲和系统里设定的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