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制动电阻

楼主(2012-09-21):
安川CIMR--VB4A0018FBA7.5KW/5.5KW变频器配制动电阻上标注
SA0312001-04
DB-5.5-4-5
5%ED
MEISHO
客户要求原装的(实测100欧左右,怀疑没有损坏)
这个电阻是多大功率的  哪个厂家生产的 恳请知道的高手帮帮忙  谢谢

网友A:
100欧阻值差不多;
电阻的功率上面应当有标注的;

楼主:
找不见有标注功率的字样呀表情就是上面所标的所有

网友B:
100欧姆,正负百分之五的误差,功率可以计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