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如题所说,该表的型号是XSE/A-H1VS2V0N,用485通讯。我用的是IO里面的一般仪表,设置后就是通讯不了。我该怎么做,望指点!

网友A(2012-11-23):
应该

IO 设置没设对

楼主(2014-07-14):
不好意思!很久没有来了,现在才看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驱动。问题早就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