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MR-J2S伺服马达在运转停止时会产生剧烈震动,是否有参数可以调整类似停止加速度或停止时间?询问设备商,回复是要校正马达刚性。这个怎么做?

网友A:
你好 ,可以说说你的伺服电机是传动什么的吗,我以前遇见伺服电机停止时会嗡嗡的响并震动
我把皮带松紧度调紧了就正常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把刚性调低,也就是所谓的增益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说说你的伺服电机是传动什么的吗,我以前遇见伺服电机停止时会嗡嗡的响并震动
我把皮带松紧度调紧了就正常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联轴器连接丝杆传动,每到停止时,传动螺母上的整个机构会“嘣”的一下刹车。

网友C:
伺服电机刚性和负载与电机之间的连接方式相关,呵~!

SIGNATURE............................................................................................................................
THK滚珠丝杠

网友C:
伺服电机刚性和负载与电机之间的连接方式相关,呵~!

SIGNATURE............................................................................................................................
THK滚珠丝杠|

网友D:
这种问题说的比较模糊,因为没见到具体的情况也不能妄下定论
排除法 首先降低转速或在手动模式下操作看还有没有震动的情况,如果没有可能就是联轴器或丝杆的问题了
丝杆上打些润滑油看能不能缓解你说的那些情况 另外就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连轴器坏了,一般这种情况联轴器或轴承
坏的情况多一些 。要细心观察额~祝好运

网友E(2012-11-23):
排除法 首先降低转速或在手动模式下操作看还有没有震动的情况,如果没有可能就是联轴器或丝杆的问题了
丝杆上打些润滑油看能不能缓解你说的那些情况 另外就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连轴器坏了,一般这种情况联轴器或轴承
坏的情况多一些 。要细心观察额,爱德利伺服htt://www.lng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