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如果要正确的使用变频器,必须认真地考虑散热的问题。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半。因此,我们要重视散热问题啊!在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不能忽视其发热所产生的影响。

  通常,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中。我们要了解一台变频器的发热量大概是多少,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发热量的近似值=变频器容量(KW)×55[W]在这里,如果变频器容量是以恒转矩负载为准的(过流能力150%*60s)如果变频器带有直流电抗器或交流电抗器,并且也在柜子里面,这时发热量会更大一些。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侧面或测上方比较好。

  这时可以用估算:变频器容量(KW)×60[W]因为各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都差不多,所以上式可以针对各品牌的产品.注意:

  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量很大,因此最好安装位置最好和变频器隔离开,如装在柜子上面或旁边等。那么,怎样采能降低控制柜内的发热量呢?当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

  因此,要使控制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须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如果在变频器安装时,把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效果也很好。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关于冷却风扇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控制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控制柜。注意控制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

本文来自: 连云港变频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是太有意思了。怎么散热的?那风扇吹呀。这还用说吗?不过,风扇吹有功率大小之说,也有风道的布局讲究。另外散热器的面积也有关。变频器的制造商总是在成本与散热效果之间计算平衡点。

如果因为省钱第一,把散热效果没搞到位,那客户就惨了。

网友B:
除非极小功率的,如0.4KW  0.75KW的有些品牌是自然风冷的,没有用风扇;
稍大些的都有风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是太有意思了。怎么散热的?那风扇吹呀。这还用说吗?不过,风扇吹有功率大小之说,也有风道的布局讲究。另外散热器的面积也有关。变频器的制造商总是在成本与散热效果之间计算平衡点。

如果因为省钱第一,把散热效果没搞到位,那客户就惨了。

网友A:
啊,问题来了不是?所以说嘛,我曾经第一次用一个国产的制动单元的时候,就出现了,刚工作不久就报过热故障保护,怎么也开不起来,没几分钟就报。打电话问,对方告诉我,没有按照100%工作制来考虑。我问那表的电流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方让我把制动单元又发回去。再寄来的时候,机箱整个大了一号,而且加了风扇。这回再也没有出现过“热保护”了,这么多年呀,只要我定货,就是这个尺寸的。保证是100%的额定电流连续工作的。

网友D:
厂里都是强制冷却的

网友E:
高级的机器都开始搞液冷了,譬如说鲍米勒的新型机器,MM44XX~~~

网友F:
弱弱地问一句,楼主说的发热计算,发热量单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