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故障现象:富士(frn5.5g一4ce)5.5kw变频器开机无显示。
  故障原因检测分析:这台富士(frn5.5g一4ce)5.5kw变频器通电开机时无任何反应,用仪器测量时根本无电压输出,初步诊断为电源部分有故障存在或cpu基板电源对地短路问题,拆开机壳重新通电测量cpu基板无短路问题,这样就确定在电源部分出现故障,检查电源部分时发现有“吱吱”的响声出现,仔细辨认后发现是在开关电源部分里变压器所发出此种声音,由此判断开关电源启动电压阀值低所造成,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只有13v左右的电压还不断下降,检查电源启动ic时发现基准电压已经低于最低要求值16v,属于那种欠压锁定阀值低现象导致开关电源无法激活整机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测量限流电阻时没有发现开路或变值,开关管也没有坏的迹象,更换电源启动ic后故障仍然存在没有任何变化。
  处理:经过周思考虑后画下该电路的开关电源部分,通过电路分析时发现原来在限流电阻后供给启动ic电压有一个15uf/25v电解电容,它的作用重要是激活开关电源启动并使它正常工作,由此怀疑是这个电解电容变值所引起,更换一个同型号的电解电容后故障仍然没有解决,再换一个比原来容量耐压大一点的电解电容22uf/50v,果真解决了问题,有电压输出,显示器有显示了,后分析发现原来电解电容用来激活开关电源启动。

连云港变频器

网友A:
型号多没有写全

电源启动电容老化容量下降的情况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