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控制

楼主(2012-09-21):
今天老师开始做恒液位控制,第一次接触模拟量,我知道要用PID,变频器做成一个单闭环,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PID和变频器该怎么在这里用啊?谁有相关的资料顺便给我发一份呗,759444201@qq.com.   谢啦

网友A:
这得赶得多巧啊?除非是给你出题目的老师,专门有这么合适的资料。

不过我这里有一部分PID的程序,是通过模拟得到的,你实际用的时候要做出相应的更改。

楼主:
那把你的给我看看呗,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把你的给我看看呗,谢啦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面了

网友B:
如果方便也发我一份!谢谢!
邮箱:junwei_121@163.com

网友C:
我也需要。。。谢谢。。。chenqingwei1220@126.com

网友D:
你好,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好啊!谢谢!370031578@qq.com

网友E:
具体程序偶没有,不过思路有一点,这个也许对楼主有所帮助,其实控制回路就是一个负反馈的控制程序。反馈量就是现场的液位变送器,这个电流信号要输入到变频器的输入端,此后就是变频器的采集处理,当然在变频器的设置中要有量程、PID参数的设置,液位控制D可以不用,如果容器截面积较大也就是容量大可以不设置I参数,只用P参数即可,此后就是输出值了,这个值只要直接控制电机的频率这个可以不用管了。

网友F(2012-11-08):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我也需要。。。谢谢.meng_2011_mqg@163.com

网友G:
556092@qq.com  我也需要一份  谢谢

网友E:
单纯的横液位控制,变频器上自带的控制器就能够实现,把现场的液位信号接入到变频器信号段,然后设置变频器参数就可以实现恒液位控制要求

网友H(2012-12-13):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关于PID的资料,谢谢~

网友I:
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pid有关的资料呢    谢谢

网友I:
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份pid有关的资料呢    谢谢   83625106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