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类似这种 JS20晶体管时间继电器

JS20晶体管时间继电器,标准为延时3600秒/电压AC220V。试验控制一个白炽灯延时开灯。

JS20继电器面板旋钮转到刻度1,触点1、2接上220V电源,3、4触点与电源串联个白炽灯,其他触点都不接,等待3600S×1/10=6分钟后,白炽灯始终没有没有亮,实测触点3、4还是不通,面板上的红色指示灯始终没有亮过

说明书只有个简单的图,显示触点1、2接电源,触点3、4是常开啊

网友A:
丸子,你好。

网友B:
不知指示灯是电源指示灯还是动作指示灯,若是电源指示灯,则时间继电器通电后就应指示。
可先确认继电器座是完好的;在通电前,可测一下继电器常闭点是接通的。
如果有多对常开触点,可换一组试试看。
或者把时间稍微调大一点看看。

楼主:
想搜索个电工论坛,这个都能碰到熟人啊

楼主:
请问大家,
A、在1、2触头接220V交流电源正确否?
B、JS20继电器有无启动开关,短接线之类的要求?

实拍图

网友C:
晶体管时间继电器有延时常开触头、延时常闭,线圈等组成,你打开以下网址仔细看看就会接了!http://wenku.baidu.com/view/9c608d0d7cd184254b35357e.html?from_page=view&from_mod=download

网友D:
有一种可能,时间继电器坏了。

楼主:
以上资料都知道。并不是想想询问资料。

有没有人可以直接回复下:在1、2触头接220V交流电源正确否?

网友B:
   1、2是接线端子或引脚,这是通用器件,随机资料标明1、2是电源接入端、且其铭牌标明工作电源是~220V的话,那就应当没错;
   还有,我不了解JS20,不知“延时3600秒”的器件、其延时范围是多少,是从0均匀开始,还是从某一个非零值开始。

网友E:
w w  w . p oly valley .com  .cn

网友B:
引用 网友E:
w w  w . …….com  .cn
楼上的回帖,仅仅写一个网址,这是要被删去的;
在技术版块,是不允许广告链接的,楼上是新注册网友,可能是试发帖,故特作提示。

网友F:
正确,但是要接直流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上资料都知道。并不是想想询问资料。

有没有人可以直接回复下:在1、2触头接220V交流电源正确否?

看你的图是AC220   你可以试试  1接火线    2接零线

网友G:
看你的接线图是  交直流两用的 那就需要  1脚接火线  2脚接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