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工具“电的计算”

楼主(2012-09-22):
如图,那个大哥大姐能给小弟说明一下怎么用的,各个参数表示什么意思么。。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计算系数需要选择吧(还有功率因数需要估计),计算电流应当是结果;
先顶一下帖子,待用过的朋友谈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计算系数需要选择吧(还有功率因数需要估计),计算电流应当是结果;
先顶一下帖子,待用过的朋友谈谈经验。
大哥,计算系数指的是什么啊,我之前用的时候就是卡在这里

网友A:
我不敢确定;
是不是考虑有多台电动机(或多台用电设备)时,不同时使用或不满载的情况,叫什么名词记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敢确定;
是不是考虑有多台电动机(或多台用电设备)时,不同时使用或不满载的情况,叫什么名词记不准了。
那如果是一台的话,就是不是说那个计算系数是1?

网友A:
应当是吧,可予验算;或可参考工厂供电类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吧,可予验算;或可参考工厂供电类的书籍。
可以参考什么书呢?

网友B:
不过挺有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
可以参考什么书呢?
6楼的问题,我回答不出,今天特再顶一下帖子。

网友C:
我也帮顶一下,侃侃

网友A:
   朋友们可能未注意到这个帖子,我再勉强作个回复。

   网上搜索了一下,大概是“工厂供电”、“工业企业供电”、“工业与民用供电设计手册”之类的书籍,其计算负荷部分,会有近似于“计算系数”的介绍;类似的书,说不定楼主手头已有。
   当然,实际使用中,可能还需要一定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们可能未注意到这个帖子,我再勉强作个回复。

   网上搜索了一下,大概是“工厂供电”、“工业企业供电”、“工业与民用供电设计手册”之类的书籍,其计算负荷部分,会有近似于“计算系数”的介绍;类似的书,说不定楼主手头已有。
   当然,实际使用中,可能还需要一定的经验。
谢谢版主,我马上去百度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