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软启动器符号

楼主(2012-09-22):
电机有两台一台200kw,一台55kw
用一台软起能实现吗?

网友A:
没想过这个问题,帮你顶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有两台一台200kw,一台55kw
用一台软起能实现吗?
楼主能说说两台电机的作用和工作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有两台一台200kw,一台55kw
用一台软起能实现吗?
楼主能说说两台电机的作用和工作情况吗?

都是用于带动液压泵工作的,起停控制就可以

主要考虑到它的容量均比较大,所以才考虑用软起,不够那玩意好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有两台一台200kw,一台55kw
用一台软起能实现吗?
楼主能说说两台电机的作用和工作情况吗?

都是用于带动液压泵工作的,起停控制就可以

主要考虑到它的容量均比较大,所以才考虑用软起,不够那玩意好贵。。。
那楼主你的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C:
不可以,初始压降太大,这种起动器是介于星三角和变频器之间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