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2):
仪器精度rdg,dgt,fs的解释和误差计算方法
● f.s.( 最大显示或标尺的长度,满量程)
表示最大的显示( 刻度) 值或刻度长度( 当刻度包含不等增量单位或最大值无法定义时)。一般是现行使用的量程值( 写在量程选择钮上的数值,或相当的数值)。但是,要特别注意,有时最大显示值是2000V,但量程只有600V。最大显示值( 标尺值) 仍然用f.s. 值表示。

● rdg.( 显示或指示值,...... 读数值)
表示实际测量出来的数据,也就是测试仪器现在的指示值或显示值。

● dgt.( 数位分辩率,...... 位数)
表示数字测量仪器的最小显示单位,也就是数字显示幕最小位次为“1”时的数值。( 也就是模拟—数字转换的十进制转换),其实这是dgt. 误差和f.s. 转换误差的误差。产品技术参数上表示的精度就是这个综合误差。

仪器精度的计算方法:
【精度的计算例1.】 ( 精度标记为rdg. 和dgt. 的组合时)
精度参数:±1.0%rdg.±3dgt.
测量量程:300.0V 测量值:100.0V
测量中的值为100.0V,因此
(A) 读数误差(±%rdg.) : 100.0V±1.0% = ±1.0V
(B) 数值误差(dgt.) : 因为最小分辨率0.1V,因此±3dgt. = ±0.3V
(C) 合计误差(A+B) :±1.3V
合计误差(C) 中求得对于测量值为100.0V 的误差范围是:98.7V~101.3V 。
【精度的计算例2.】 ( 精度标记为rdg. 和f.s. 的组合时)
精度参数:±0.2%rdg.±0.1%f.s.
测量量程:300.00V 测量值:100.00V
测量中的值为100.00V,因此
(A) 读数误差(±%rdg.) : 100.00V±0.2% = ±0.20V
(B) 满量程误差(±%f.s.) : 300V±0.1% = ±0.30V
(C) 合计误差(A+B) :±0.50V
合计误差(C) 中求得对于测量值为100.00V 的误差范围是:99.50V~100.50V 。
文章出自:http://www.911618.com/jishuwenzhang/rdg-dgt-fs/

网友A:
请教,以此为例,如果测量的是水位,-2m~10m,量程是12m,假如测量值为8m,由于量程下限为负值,在计算中的测量值应按8m考虑还是10m?

楼主:
我理解应该按照10m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