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2):
日前有一台英威腾变频器 CHF  ,37KW一运行即跳OC1,每次都不到10HZ就跳,电机动了一下,有时来连动都没动就跳 ,查看故障内容 发生故障是只有3.5A,负载为拉丝机,之前参数没人动过,电机经绝缘测量没没什么问题,没有异味,电机线拆掉则完全正常,带0.75KW电机,完全正常,电流显示值也符合 ,这应该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变频器的容量设定有问题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容量设定有问题吧,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这台机子已经运行了两年了 ,参数没动过呀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检测的过流,并非电流传感器检测的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检测的过流,并非电流传感器检测的过流

我也是怀疑这个 ,驱动用的是六路PC929   已经试过了,启动停止六路驱动电压基本一致

网友C:
此现象是驱动电路有故障哦,而非检测电路。还有就是模块是否完好,这种模块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D:
模块也可能有问题,模块不良就是会出现这个故障的。驱动和模块就这2个地方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也可能有问题,模块不良就是会出现这个故障的。驱动和模块就这2个地方查查。

嗯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