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2):
两台5.5KW 的新机,上电后操作面板均无显示?求指点

网友A:
呵呵;新机的话一般不是产品的原因;
检查电源及接线;R1 S1端子接了没?

网友B:
是不是面板接触不好。

网友A:
主线路看一下接的对不?

网友C:
楼主购买的是不是返修品呀,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但是不是说没显示,而是有故障。新机可找供应商啦,但是不排除自己烧坏了哦,烧坏,我们能维修,欢迎您的咨询!谢谢

楼主:
大大 我们主电路只接了3相  太简单了。不可能错。而且主电路灯也亮了

楼主:
大大,请问下  控制端子有24V 输出吗?分别哪两个端子呢?

网友A:
显示与DC24V无关;
新机直接找你的供货商;

网友D:
三菱现在检验好像不怎么样,上次买了8台E系列的,一台通讯有问题还有一台老是报故障。让供货商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E(2012-10-28):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大,也不详细。如果接线正常,电压正常,只能说是机器的电源没有正常了。如果端子SD,STF有24v,那就是主板Cpu的故障了。最常见的就是ic:2594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