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2):
300PLC缺少电缆驱动无法在线,怎么办?电脑是WIN7 64位 家庭版系统。官网上的电缆驱动装进去,可能和WIN7 64位 家庭版系统有关,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PLC缺少电缆驱动无法在线,怎么办?电脑是WIN7 64位 家庭版系统。官网上的电缆驱动装进去,可能和WIN7 64位 家庭版系统有关,求高手指导,谢谢

如果使用西门子的原装电缆,Step7 V5.5内置驱动,无需重新安装,另外,西门子不对Step7安装在非要求系统下导致的问题作产品保证。

网友B:
家庭版装不了软件,必须是专业版或者是旗舰版才行

网友C:
呵呵;操作系统安装PRO专业版;

网友D:
装完就有得,怎么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