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2-09-22):
HLP-M变频器不带负载一启动显示E.OC.A或E.OC.N盼师傅们帮忙,感激万分

网友A:
在保修期内直接找厂家,

楼主:
923和929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B:
我们帮你修呗,OC 不仅仅是光耦那么简单的呀,驱动电路是否正常,模块是否完好,建议再查查,实在不修的话,我们帮你修吧,  苏州沃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 15150156407 杨生

网友C:
这是海利普通病

楼主:
请问各位师傅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D:
哎,海利普是怎么了,我修理海利普m系列2.2最多,一个厂子的2.2kw让我修理个遍了。

网友E:
你把光耦全拆了,模块上的供电断,再启动试试,要是不报E.OC就一个一个的安,要是还报,就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F(2012-10-23):
我才学变频器,接触的就是海利普,网上查资料,查出是电源的滤波电容,一换见效

网友G(2012-12-26):
海利普M系列1.5kw,不接电动机的时候能够正常启动,输出电压三相平衡,但接上电动机一启动就报E.OC.A加速过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朋友提供跟检查的思路吧

网友H:
先查模块,再查主路,海利普我06年都修过了,不是被丹弗斯收购了么?还生产啊

网友I(2013-01-26):
控制板检测电路故

网友G(2013-04-01):
海利普M系列1.5kw,不接电动机的时候能够正常启动,输出电压三相平衡。但在量输出端交流电压时发现,刚启动的时候有200V多瞬间电压,然后电压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关闭变频器时电压随着频率的降低而降低,但快接近0Hz的时候有个400V左右的瞬间电压。在输出端子量直流时,有个直流电压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一直到50Hz时直流电压是40V。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朋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J(2013-10-22):
主板检测电路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情况
我前几天才修过一台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海利普M系列1.5kw,不接电动机的时候能够正常启动,输出电压三相平衡。但在量输出端交流电压时发现,刚启动的时候有200V多瞬间电压,然后电压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关闭变频器时电压随着频率的降低而降低,但快接近0Hz的时候有个400V左右的瞬间电压。在输出端子量直流时,有个直流电压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升高,一直到50Hz时直流电压是40V。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哪位朋友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看下参数有没有设置启动前及停机时直流制动。

网友L:
查一下模块有无问题

网友M(2014-02-26):
驱动光耦或驱动电源电容

网友(2014-04-12):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