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2-09-22):
Q系列PLC可以像FX系列PLC那样用定位指令(如DRVA、DRVI)直接来控制伺服吗?还是要定位模块才可以?

网友A:
没这功能,要加专门的定位模块

网友B:
呵呵;Q单CPU是没有输出点的,你用普通的I/O输出模块是不行的;只能加定位的模块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Q单CPU是没有输出点的,你用普通的I/O输出模块是不行的;只能加定位的模块来实现;

谢谢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