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3):
请教老师傅:我第一次接触组态软件,用的组态王6.51,采样刷新时间是1S,实际时间是1.5-2S,画出来的XY曲线效果达不到要求,我的要求是最少1S刷新两个数据,就是不知道哪款组态软件有这样的速度?考虑过VB组态,但听说超过16个寄存器后数据的刷新也会慢下来(我现在这个项目200个位,30个左右的寄存器),或者说采样哪种方式可以更好的显示实时曲线?谢谢!

网友A:
师傅,老师有组态王软件吗?能帮我发一个吗?一个初学者,不胜感谢,邮箱545682780@QQ.COM

楼主:
文件比较大 到亚控官网下载吧!

网友B:
时间精度上,不好保证.
经常用ifix的1s历史记录,精度好不好,没有精确评估,暂且相信.
组态王的采集时间可以设置500ms甚至50ms,但也不能太信任.
一般来说,只要是windows下面的程序,基本上不要指望时间精度(OPC的规范没有仔细看过),做实时基本没可能.除非到底层.这是由windows的特点决定的.普通程序的时间,不是自己决定的,是windows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间精度上,不好保证.
经常用ifix的1s历史记录,精度好不好,没有精确评估,暂且相信.
组态王的采集时间可以设置500ms甚至50ms,但也不能太信任.
一般来说,只要是windows下面的程序,基本上不要指望时间精度(OPC的规范没有仔细看过),做实时基本没可能.除非到底层.这是由windows的特点决定的.普通程序的时间,不是自己决定的,是windows决定的.

楼主:
谢谢pqsh和gzg_00!对于组态王,它那个时间单位显示为ms真是虚的,开始乍一看我以为可以设到0.几秒,实际不行,后来觉得是不是数据读写太多了,于是只读XY的数据,结果就是1S刷新一次看来只有显示历史曲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傅:我第一次接触组态软件,用的组态王6.51,采样刷新时间是1S,实际时间是1.5-2S,画出来的XY曲线效果达不到要求,我的要求是最少1S刷新两个数据,就是不知道哪款组态软件有这样的速度?考虑过VB组态,但听说超过16个寄存器后数据的刷新也会慢下来(我现在这个项目200个位,30个左右的寄存器),或者说采样哪种方式可以更好的显示实时曲线?谢谢!
你把IO采集频率改为100毫秒啊,组态王可以胜任的啊!

网友E:
1s的话组态王应该可以,如果追求速度的话个人觉得labview是很快的。wincc也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