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3):
双联开关控制图。。第二种方法可行吗?

请帮我解释下。。

网友A:
啥意思?2个开关控制一个负载?
都可以开关?
还是啥?

百度到处都有吧。。。
L进 接第一个开关的中间,然后 开关2边接K2的 两边  中间出来 接负载。

网友A:
第一种   2开关都可以开关负载。

第二种。。。。没见过这么用的吧。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第二种不行,开关都往左边打,电池被短路了

楼主:
我想问第二种方法。。如果开关都打到火线那边。。负载就是灯的两边都是接到火线。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D:
第二种不行

网友E:
第二种可以实现控制目的,如果用于安全等级的电压完全没有问题,但若用于非安全等级的交流电压就不符合“开关控制相线”的原则,因为它控制的极性存在“不确定”状态。

网友F:
两种方法都可以,第一种方法比较安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不行
      直流电是可以的,灯泡电阻相当于都接在+3VDC上 电位差位0,能起到关断作用的。交流电的话要同相才可以。

网友H:
第二种方法不可取,极性都不对。

网友I:
第二种方法也可以,只是不安全,在较早的时候乡下住宅有的是这样配电,省电线。因为在同一开关处的几个双联开关只要接入一个电源,而不需要每两个开关再相互单独串通。

网友J:
我咋没看出来短路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第二种可以实现控制目的,如果用于安全等级的电压完全没有问题,但若用于非安全等级的交流电压就不符合“开关控制相线”的原则,因为它控制的极性存在“不确定”状态。

低压实验没问题,从安全方面考虑,最好不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不行,开关都往左边打,电池被短路了
没有短路,电池正极在开关左边那里没过去。

网友N:
都能正常工作,但是第二种接法不规范吧,用作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倒是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第二种可以实现控制目的,如果用于安全等级的电压完全没有问题,但若用于非安全等级的交流电压就不符合“开关控制相线”的原则,因为它控制的极性存在“不确定”状态。
正解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不行,开关都往左边打,电池被短路了

网友P:
都可以的,在实际应用中主要用在照明灯的控制,根据现场布线的情况灵活使用

网友Q:
第2种不可行

网友R:
这么简单楼主可以顺藤摸瓜嘛
第二个不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