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被干扰

楼主(2012-09-23):
我们自制2台电动轨道运输车,具有手动和遥控切换,正反转由接触器控制。第一台安装调试一次成功;接着同样安装第二台。试机时手动正常,遥控近距离也正常,可是愈远就出现接受断续,且越远频次越高。我们分别对遥控器系统单独调试,正常;代换相互代换也不能解决,只好请遥控器厂家维修后又更换了一套遥控器,但故障依旧,我们也考虑有干扰,首先排除直流电机运行时的干扰,依旧;排除接触器的干扰,依旧;对供电电源处理,依旧。想来想去,就有一个声光报警灯没有做处理,去掉后正常。怎么也没有想到,两台完全一样的安装,一台一切正常,而且这一台因一个小小的报警灯的排除花了我们不少时间,疏忽了。个体差异与想当然的结果,分享!

网友A(2012-10-28):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是工业用遥控器吗?还是家用遥控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