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3):
在使用信捷XC-5系列PLC时,不知道密码了,怎么清除PLC的内存。或有什么办法解密的,暴力解密也可以,我有原程序,望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A:
信捷编程软件里面的PLC设置最下面有个PLC初始化,
要不对PLC升级一下也可以

楼主:
plc初始化不能解决密码问题,用刷机软件刷新后原来的型号XC5-32E-T变成了XC-60,造成特殊指令错误,
有没有刷xc5-32E-T的软件或附件下呀

网友B:
直接下载原程序不行吗

网友C:
信捷工具栏里有一个PLC内存清除的工具,点一下就可以了。我好长时间没有用了,具体的位置在工具栏里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