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3):
在s7-300/400的profibus-DP,或DX(直接通信)通信组态时,是发送方用它的输入映像寄存器还是它的输出映像寄存器来发送数据?接收方是用它的输出映像寄存器还是它的输入映像寄存器来接受数据?

网友A:
那是显而易见的,对于CPU来说,取得数据就需要读取输入区,发送数据就需要使用输出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显而易见的,对于CPU来说,取得数据就需要读取输入区,发送数据就需要使用输出区。

Regards

真够敬业的!
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

致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显而易见的,对于CPU来说,取得数据就需要读取输入区,发送数据就需要使用输出区。

Regards

真够敬业的!
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

致敬吧!
c大这么早就在工作,确实令人敬佩

楼主:
接受数据用输入映像寄存器?IB不是用来接受外部现场信号的吗?QB也是程序运行要输出的结果,能用来发送数据?这讲不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受数据用输入映像寄存器?IB不是用来接受外部现场信号的吗?QB也是程序运行要输出的结果,能用来发送数据?这讲不通啊

IB--隔离放大---输入映像寄存器----PLC控制—----输出映像寄存器---隔离放大----Q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受数据用输入映像寄存器?IB不是用来接受外部现场信号的吗?QB也是程序运行要输出的结果,能用来发送数据?这讲不通啊

不要用电工的思维来思考,要用程序员的思维来思考,I,Q只不过是一块内存区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