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驱动模块上的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9-24):
模块型号是GD25PIK120C5S 不清楚这个里面的二极管(上下箭头的那个)[(好像是叫做双向触发二极管)也不知这个叫法对不对]是做什么用的 还有他的参数是什么? 初学者求助
我现在有一块这样的模块 这个温度传感器两端的焊接线断掉了 尝试了好多方法焊接不上想用外部器件代换一下 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网友A:
那是热敏电阻

网友B:
好像是热敏电阻

网友C:
热敏电阻,检测温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检测温度用的
请问 具体的参数是什么呢 或者用什么可以带换?

网友D:
PDF资料里面就有的!细心一点就不会漏掉??

网友E:
双向触发二极管一般是DB3用得多,但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图不是这样的。

网友F:
模块内部的,可以另在散热器上装一个接到系统中。

网友G:
这个是温度传感器吧

网友H:
这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I:
是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