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不能反转

楼主(2012-09-24):
附件是程序图  意思是想正转k1000 完了停2s 反转k1000 现在出来的效果是正转完了2s过后还是正转。。。。

位置模式 脉冲加方向的 现在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接线哪个地方有问题

四根线 一个24v一个脉冲输出y0 一个方向y10 一个com

网友A:
方向应该是接Y1吧 松下PLC啊

网友B:
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线路有问题吧,要确定下 最好先点动试试可否反转

网友D:
在反方向运行的时候在程序里面要先输出方向信号,后输出脉冲信号,还有查看一下驱动器里面的脉冲设置

网友E:
变频器有没有设置反转禁止

网友F: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就是接线出了问题。程序上正转输入K1000,反转就应该输入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就是接线出了问题。程序上正转输入K1000,反转就应该输入0。

ddrvi k1000 k1000 y0 y10
ddrvi k-1000 k1000 y0 y10 反向?是不是这样 还是k0 k1000 y0 y10?

网友G:
ddrvi 相对相对定位指令,正反转由指令后面的第一个参数脉冲数量的正负决定

网友H:
还是去查一下驱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