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请问一下高手,两台绕线式2.2kw电机,转子共用一组电阻器能否同时启动及运行。

网友A:
还真没试过,楼主为什么要共用呢?

网友B:
首先肯定是不可以

网友C:
很难!
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

网友D:
不可以  最好调开  没u 试过

网友E:
不公用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做可以节约一套电阻,也可以节约安装空间,两台同型号的电机同时实现正反转。

网友F:
不行!电机会烧掉!

网友B:
楼主是搞塔式起重机的吧,2.2kw的绕线电机是用在回转上面?

网友G:
省的真不是地方,电阻也用不了多少,电机的功率小。就搞分开的转子电阻启动吧。

网友H:
学习一下 这真没搞过。

网友I:
坐等高手来讲解一下。

网友J:
同时的话,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