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用户用信号完成特定的控制功能是什么?电磁流量计批量(定量)控制功能是指流量从0累计到某设定值时,流量计输出一开关信号。
  1、电磁流量计接口信号
  a)批量(定量)控制使用AH和COM端输入信号,当两个端子短路(开关闭合),控制总量(ΣS)清零,响应时间为300ms,也就是说,用户应给出时间宽度大于300ms的控制信号。
  b)批量(定量)控制使用AL端作为输出控制信号,该信号的公共端为COM。
  2、电磁流量计参数设置
  用户使用批量(定量)控制功能时应在参数设置设定,“控制总量数值”参数,数值应是总量控制点的数值,其值最大能设到59999“特殊说明一下,该值59999,不是代表单一的某个单位值59999m3或59999L,而是代表59999有效数字也就是控制总量ΣS的后五位,所以用户设置时需特殊注意,将该值设的合理一些。”当控制总量(ΣS)达到该值时,AL输出低电平。
  3、电磁流量计运行控制
  用户先使用AH输入控制端将控制总量(ΣS)清零【若开关一直保持闭合,则控制总量(ΣS)清零】,这时,AL处于高电平状态(开关打开)。若AH输入控制端输入高电平(开关打开),控制总量(ΣS)开始累计,当达到设定的值后,AL输出低电平(开关闭合),完成一个周期的控制。
  4、电磁流量计配用通讯软件为L-Mag-P-51,批量控制通讯在单机通讯的专用命令通讯。仪表的报警功能中上、下限报警只有显示没有输出功能。当控制总量清零后,总量控制时间和数值开始累积,当达到控制总量设定的数值,总量控制时间和数值停止。
原文出处:http://www.deneng18.com/news/2012-09-20/4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