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艾默生JYM-II或JYM-IIA绝缘仪故障处理

艾默生(EMERSON)绝缘监测仪(包括JYM-M2主机和JYM-S2从机)的故障判断和处理作一介绍。
JYM-II或JYM-IIA主机故障处理:
正常情况下,艾默生(EMERSON)JYM-II或JYM-IIA绝缘仪主机面板的电源指示灯在上电之后将一直常亮。运行灯在整定或支路巡检时隔2秒闪烁一次,其它运行状态下为常亮。告警灯在报出I段或II段母线绝缘下降时常亮,否则熄灭。如果主机出现以下异常情况,请按照提示排除故障。如果故障仍然不能排除,请联系艾默生公司。
1.JYM-II或JYM-IIA主机上电后,主机前面板的指示灯都不亮。
绝缘仪内部辅助电源没有输出。查看I段输入接线是否正确,正负极性有没有接反。然后用万用表检测I段输入是否有80~320Vdc的电压。
2.直流屏监控模块出现绝缘仪主机通讯故障告警
查看直流屏中监控模块(PSM-E20、PSM-E10、PSM-E11)和JYM-II或JYM-IIA主机的通讯线连接是否正常。T+、T-端是否对应。监控模块中关于绝缘仪主机的通讯口、主机地址(应为96)设置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重新设置后复位监控模块。
3.模拟接地故障时,JYM-II或JYM-IIA绝缘仪主机不报系统绝缘故障
检查JYM-II或JYM-IIA绝缘仪主机的机壳是否与机柜地(大地)可靠连接。绝缘告警门限设置值是否过小。实际模拟接地电阻是否大于告警门限。
4.直流屏监控模块出现母线交流过大告警
母线对地存在较大的工频交流信号,请用示波器查看并排除交流干扰。
艾默生JYM-I老式的绝缘仪(已停产,只保障备件供应和维修)的故障处理也可参照上文。
JYM-S或JYM-S2从机故障处理:
正常情况下,JYM-S或JYM-S2从机的运行灯在整定或支路巡检时每切换一个支路(约2S)闪烁一次,其它时间为常亮。如果从机出现以下异常情况,请按照提示排除故障。如果故障仍然不能排除,请联系艾默生公司。
1.JYM-S或JYM-S2从机上电后,运行灯不亮
从机内部辅助电源没有输出。查看电源输入接线是否正确。正负极性有没有搞反。用万用表检测电源输入是否存在80~320Vdc的电压。
2.直流屏监控模块(PSM-E20、PSM-E10、PSM-E11)出现某一从机通讯中断告警
JYM-II或JYM-IIA绝缘仪主机与从机的通讯线连接是否正确。有多个JYM-S或JYM-S2从机时要确认从机与从机的级联端子接线是否正确。从机地址拨码是否正确,从机地址要连续设置,且任意两个从机地址不能重复。例如绝缘仪只监控一段母线,所带从机数为5个(包括主机自带的地址为0的从机),则其余4个从机地址要连续拨码为1~4。若绝缘仪监控两段母线,两段母线上所带从机都为10个(包括主机自带的地址为0的从机),则I段上其余从机地址要连续拨码为1~9,II段上的从机地址要连续拨码为16~25。
3.模拟接地故障时,直流屏监控模块出现系统绝缘故障告警,但未出现支路接地故障告警
先确认接地支路的互感器连接是否正常,整定完后若支路互感器连接正常,则支路电阻会显示为111.0k,否则会显示为100.0k。查看是否有母线交流过大告警,母线对地存在较大工频交流电压时,不执行支路巡检,故查不出接地支路。若前两个原因都不是,再用监控模块查看该支路的接地电阻和电容数据。若支路接地电阻显示为113k或117k,表示该支路互感器信号受到干扰,须复位从机以便重新整定并检测。

深圳市金麦特电源提供艾默生产品技术服务,销售艾默生电力电源产品,欢迎来电咨询:0755-29945601  13760363659

网友A:
虽是产品介绍,却也有一定的参考内容;
通常,技术内容不强的帖子,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