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工作中遇到两套系统,有一个点的信号,两套系统都要用,先进入了西门子的系统用的是P+F的安全栅,一进两出型,需要给予另外一套系统信号,但是P+F的给出的是有源信号,但是另外一套系统对于有源信号不能接收,显示的是故障报警,请问,如果把有源信号,更改成无源的信号?

网友A:
P+F的给出的有源信号是个什么类型的信号,开关量,模拟量,如是开关量加一个继电器,P+F的给出的有源信号是多少伏,就用多少伏的继电器

网友B:
一般是增加一个隔离器

楼主:
是模拟量,所以不能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增加一个隔离器
那我试试吧,不过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增加一个隔离器
那我试试吧,不过先谢谢啦!
貌似加个隔离器还是不行啊,因为还是需要供电,供电的话还是会带上24V电源!

网友C(2012-11-02):
4-20mA或1-5V的信号,可用无源过程电流隔离器WS156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