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我们需要把0.1mm的金属薄片冲压出图片上所示的垫片,垫片中间有等距离分部的孔,孔大小8mm, 关键希望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冲压出来,对我自己来说最难的是:需要冲压出不同的长度,也时是18个孔,也是是24个孔,有时又是30个孔,这样的多种产品。

请各位师傅给个建议,怎么做?

楼主:
手工简易冲出来的方案最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需要把0.1mm的金属薄片冲压出图片上所示的垫片,垫片中间有等距离分部的孔,孔大小8mm, 关键希望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冲压出来,对我自己来说最难的是:需要冲压出不同的长度,也时是18个孔,也是是24个孔,有时又是30个孔,这样的多种产品。

请各位师傅给个建议,怎么做?
楼主的难点用单个模具是不怎么好解决,如果要达到要求,模具应该是需要可调的,我个人觉得可以这样,因为上面的孔数都是6的倍数,各孔间距又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将18个孔的取毛坯用冲6个孔的模具按一字顺序冲三下,其他依次类推,不知道行不行,个人愚见。

网友B:
要看你的每个型号的数量,如果数量少,可用锌基合金做模具

网友B:
锌基合金做模具,成本低

楼主:
简易冲模
我有想过用6个为一组来冲压,但是有个难题是:假设1组6个孔冲压出来一次成型为6孔的产品,它包括把四边也冲出来了,包括凹口;但是如果移动的了位置的话,第一次冲出来的凹口长边在第二次冲压时会被修成和主体宽度同宽了

网友C:
一种一个模具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种一个模具呗

他的意思是能不能用比这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E:
冲头可拆卸,要么就是6个为一组的冲模

楼主:
谢谢大家,我自己好像有个可行的思路,但是我不会画图的,我就是有发散思维,以前一些项目都是我想,别人帮我做,哈哈!

我的思路是:
1.模具的基础是冲压9个孔,剪出后端的直线边和前段的凹口边,但是两边的不剪切;
2.整套模具分三部分:
   一是下面的底座,预留有9个孔,在底座安装四个导向杆,在右边有3个突出杆,9孔和3个杆是等距离分部的;
   一是盖板,用来压住薄片(防止冲压时起皱),同时留有四个导向孔;
   一是冲剪板(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上模,带四个导向孔,冲切的后边长度等9个孔加边距,前端长度只是凹口
3.底座导杆,盖板导向孔,和冲剪模的导向孔位置是一致的;
4.盖板、冲剪上模可以用机械机构需要时提起来,放好垫片后逐步放下盖板和冲剪模,模往下冲压就可以了
5.可以用手工把薄片放在底座突出部分,然后把盖板放在上面,然后手工操作冲压上模完成第一次冲压;
6.然后第一次冲的时候,来料的位置可以比较随意,大概不会斜掉就可以了,第一次冲压好后,把半成品垫片的前3个孔放在底座的突出导向杆,继续冲压后面的长度,所冲压出来的孔都是等距离的
7.最后到了所用的长度后,再过个非常小的剪边模具,中间有三个定位柱,冲剪一边,反过来可以剪另一边;一个手工操作的产品就出来啦!

最后一步修边,甚至只要用好点的剪刀咔嚓一下剪出来都可以

楼主:
有没有人有时间的,帮忙画个图,嫌赏 1000元内,很简单的图,如果有人连设计图带加工一起做好,费用再谈

网友F:
模具通用性,在你这个产品上有点难度啊,还有就是要求简单便宜。一说起便宜简单了,谁愿意帮你弄啊--我不是做模具的,所以我也不会。
如果产品是定性的,还是每个产品做一套模具吧!别想太多了。还有你这个产品很是废料,下脚料太多了。就算是套裁也不好冲。

楼主:
产量非常小,所以不在乎废料。我的图已经手画出来了,差用画图软件真实标注出来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想过用6个为一组来冲压,但是有个难题是:假设1组6个孔冲压出来一次成型为6孔的产品,它包括把四边也冲出来了,包括凹口;但是如果移动的了位置的话,第一次冲出来的凹口长边在第二次冲压时会被修成和主体宽度同宽了
你该用冲多少孔的毛坯就用多少孔的毛坯,模具就只用6个孔的啊,保证再冲一次6个孔的位置,这样下次的凹侧一边就被冲去了啊,这不是你想要的嘛,而且形状与你6个孔的一样啊,孔距什么都符合要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自己好像有个可行的思路,但是我不会画图的,我就是有发散思维,以前一些项目都是我想,别人帮我做,哈哈!

我的思路是:
1.模具的基础是冲压9个孔,剪出后端的直线边和前段的凹口边,但是两边的不剪切;
2.整套模具分三部分:
   一是下面的底座,预留有9个孔,在底座安装四个导向杆,在右边有3个突出杆,9孔和3个杆是等距离分部的;
   一是盖板,用来压住薄片(防止冲压时起皱),同时留有四个导向孔;
   一是冲剪板(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上模,带四个导向孔,冲切的后边长度等9个孔加边距,前端长度只是凹口
3.底座导杆,盖板导向孔,和冲剪模的导向孔位置是一致的;
4.盖板、冲剪上模可以用机械机构需要时提起来,放好垫片后逐步放下盖板和冲剪模,模往下冲压就可以了
5.可以用手工把薄片放在底座突出部分,然后把盖板放在上面,然后手工操作冲压上模完成第一次冲压;
6.然后第一次冲的时候,来料的位置可以比较随意,大概不会斜掉就可以了,第一次冲压好后,把半成品垫片的前3个孔放在底座的突出导向杆,继续冲压后面的长度,所冲压出来的孔都是等距离的
7.最后到了所用的长度后,再过个非常小的剪边模具,中间有三个定位柱,冲剪一边,反过来可以剪另一边;一个手工操作的产品就出来啦!

最后一步修边,甚至只要用好点的剪刀咔嚓一下剪出来都可以
楼主,你大致的思路是没问题的,但好多实际情况还欠缺,尺寸,用什么设备等好多都不清楚啊,材料很薄用盖板压还不够,得有一套完善的设计才行的,你的产品批量多少啊楼主,如果批量少就不设计模具了,就人工干就行了。

楼主:
就是想要人工干呀
谢谢,我就是想要人工干的,但是还得要有冲剪的结构,才可以保证干出来的稳定性。因为对于冲压模不熟悉,所以求助大虾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要人工干的,但是还得要有冲剪的结构,才可以保证干出来的稳定性。因为对于冲压模不熟悉,所以求助大虾们
对的,落料和冲孔这些模具尺寸都是要有根据的,错一点料就废了甚至还坏了模具,你垫片什么材料啊

楼主:
垫片材料
谢谢,我们垫片是金属,如不锈钢,厚度只有0.1mm,用文件打孔机都可以打出要的孔,只是需要定位和压紧才可以做出高质量的东东,所以需要手工模,产量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