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有没有电流泄入大地?就像电气系统防雷的时候,强电流通过避雷针泄入大地,并成半球形散开。这块我不太明白。而且在唐志平第二版的《供配电技术》中只提到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各相对地电压发生变化,线电压不会发生变化,非故障相的电容电流会流过接地点,但没提到故障相有没有电流泄入大地。

网友A:
既然“非故障相的电容电流会流过接地点”,那就是有“电流泄入大地”吧;
这概念我没有把握,朋友们再说一说吧。

网友B: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发生单相接地时,故障相对地电压最底为零,非故障相对地电压升高根号3倍。

网友C:
3-10KV电力网供电可靠性与故障后果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一般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当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线电压仍平衡,也就是说由它供电的三相电动机仍可正常运转,这是最大优点,但不允许超过2小时。故障相的对地电容被短接,对地电容电流为零。

楼主:
2楼3楼和书上说的一样,这我是知道的,但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三相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的故障相有没有除电容电流以外的其它电流流入大地呢?我这块与电气装置的接地可能混淆了,唐志平的书中关于电气装置接地的原话“ 接地电流:当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电流经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呈半球形散开,这一电流叫做接地电流。由于这半球形球面距接地体越远的地方球面越大,所以距接地体越远的地方,散流电阻越小。”        所以我认为接地点除非故障相的电容电流还应该有接地电流,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D:
就是电容电流,一般用消弧线圈进行补偿。没有其它电流。

网友C:
电气装置接地和电气系统中性点接地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