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2-09-24):
单相电机通电启动不了,用手碰下就可以运转,带负载也可以 ,但是自动不行!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机器是碎纸机!

网友A:
你看看起动电容和离心开关是不是好的

楼主:
没有启动电容和离心开关,我也想增加启动力矩,但是单相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增加

网友B:
是不是串激式电机?

楼主:
不是,有个电容在里面,是启动电容,但是没有离心开关

网友C:
用手盘一下就能启动,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启动电容失效了啊

网友D:
查电机所带的负载是否加重了。

网友E:
所换电容的容量测试是否和原装一样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机绕组有问题,我就遇到过啊,你拿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应该是电容的容量不匹配吧,你原来的是多大的还换多大的,小了应该就是你说的那种状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容的容量不匹配吧,你原来的是多大的还换多大的,小了应该就是你说的那种状况

网友I:
你拿万用表量一下电机绕组

网友J:
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K:
电机是多大容量的  一般小容量的电机都不用离心开关    那么就只能有两种可能了  一种是启动绕组有问题,另一种就是启动电容有问题 ,楼主说电容没问题应该就是绕组的故障了 , 有万用表测量一下直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L: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M:
启动绕组匝间短路

网友N:
    如果确认新换的电容和原电容一致,就要看启动绕组了

网友O:
空载试一下。不行换个电容再试试。

网友P:
打点机油(或防锈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