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汽车传动轴是汽车传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动轴的工作状态直接关系着车辆的行驶是否安全。怎样确保汽车传动轴的正常工作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汽车传动轴的结构特点,清楚汽车传动轴的常见故障并及时排除并且经常对其进行保养。本文将为你介绍汽车传动轴的结构特点及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汽车传动轴的结构特点

重型载货汽车根据驱动形式的不同选择不同型式的传动轴。一般来讲4×2驱动形式的汽车仅有一根主传动轴。6×4驱动形式的汽车有中间传动轴、主传动轴和中、后桥传动轴。6×6驱动形式的汽车不仅有中间传动轴、主传动轴和中、后桥传动轴,而且还有前桥驱动传动轴。在长轴距车辆的中间传动轴一般设有传动轴中间支承.它是由支承架、轴承和橡胶支承组成。

汽车传动轴是由轴管、伸缩套和万向节组成。伸缩套能自动调节变速器与驱动桥之间距离的变化。万向节是保证变速器输出轴与驱动桥输入轴两轴线夹角的变化,并实现两轴的等角速传动。一般万向节十字轴、十字轴承和凸缘叉等组成。斯太尔系列重型汽车使用的传动轴万向节采用滚柱十字轴轴承,配合以短而粗的十字轴,可传递较大的转距。在轴承端面设有蝶形弹簧,以压紧滚柱。十字轴的端面增加了具有螺旋槽的强化尼龙垫片,可防止大夹角或大转距传递动力时烧结。

传统结构的传动轴伸缩套是将花键套与凸缘叉焊接在一起,将花键轴焊在传动轴管上。而GWB公司的传动轴一改传统结构,将花键套与传动轴管焊接成一体,将花键轴与凸缘叉制成一体。并将矩形齿花键改成大压力角渐开线短齿花键,这样既增加了强度又便于挤压成形,适应大转矩工况的需要。在伸缩套管和花键轴的牙齿表面,整体涂浸了一层尼龙材料,不仅增加了耐磨性和自润滑性,而且减少了冲击负荷对传动轴的损害,提高了缓冲能力。

该型汽车传动轴在凸缘花键轴外增加了一个管形密封保护套,在该保护套端部设置了两道聚氨酯橡胶油封,使伸缩套内形成厂一个完全密封的空间,使伸缩花键轴不受外界沙尘的侵蚀,不仅防尘而且防锈。因此在装配时在花键轴与套内一次性涂抹润滑脂,就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不需要装油嘴润滑,减少了保养内容。

汽车传动轴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

汽车传动轴机件的损坏、磨损、变形以及失去动平衡,都会造成汽车在行驶中产生异响和振动,严重时会导致相关部件的损坏。汽车行驶中,在起步或急加速时发出“格登”的声响,而且明显表现出机件松旷的感觉,如果不是驱动桥传动齿轮松旷则显然是传动轴机件松旷。松旷的部位不外乎是万向节十字轴承或钢碗与凸缘叉,伸缩套的花键轴与花键套。一般来讲,十字轴轴径与轴承旷量不应超过0.13mm,伸缩花键轴与花键套啮合间隙不应大于0.3mm。超过使用极限应当修复或更换。

汽车行驶中若底盘发生“嗡嗡”声,而且运行速度越高,声音越大。这一般是由于万向节十字轴与轴承磨损松旷、传动轴中间轴承磨损、中间橡胶支承损坏或吊架松动,或是由于吊架固定的位置不对所致。

6×4汽车在重负荷时,特别在行驶颠簸中偶尔发出敲击声,应注意检查中后桥平衡轴是否变位而与传动轴发生干涉。汽车运行中若随着车速的增高而噪声增大,并且伴随有抖动,这一般是由于传动轴失去平衡所致。这种振动在驾驶室内感觉最为明显。传动轴动平衡的不平衡量应小于100 g. cm.

汽车传动轴动平衡失效严重会导致相关部件的损坏。最常见的是离合器壳裂纹和中间橡胶支承的疲劳损坏。

汽车传动轴中间吊架的安装在维修中十分重要。如果吊架安装位置不当,会增加传动轴运转阻力和噪声,导致轴承的早期损坏。在重新安装吊架时,首先将吊架固定螺栓不要拧紧,将汽车驱动轮用千斤顶支离地面,挂低速档,慢慢旋转传动轴使传动轴和吊架自动找正,然后再将吊架固定螺栓拧紧。

汽车传动轴的使用与保养

为了确保汽车传动轴的正常工作,延长其使用寿命,在使用中应注意:

1.严禁汽车用高速档起步。

2.严禁猛抬离合器踏板。

3.严禁汽车超载、超速行驶。

4.应经常检查传动轴工作状况。

5.应经常检查传动轴吊架紧固情况,支承橡胶是否损坏,汽车传动轴各连接部位是否松旷,传动轴是否变形。

6.为了保证传动轴的动平衡,应经常注意平衡焊片是否脱焊。新传动轴组件是配套提供的,在新传动轴装车时应注意伸缩套的装配标记,应保证凸缘叉在一个平面内。在维修拆卸传动轴时,应在伸缩套与凸缘轴上打印装配标记,以备重新装配时保持原装配关系不变。上海租车公司

7.应经常为万向节十字轴承加注润滑脂,夏季应注入3号锂基润滑脂,冬季注入2号锂基润滑脂。

汽车传动轴的结构都比较简单,但它在汽车传动系统中的作用却非常大,在汽车的转向操纵机构中、越野汽车的绞盘传动系统中、在其他的动力传递系统中都能看到传动轴身影。汽车传动轴大多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为了确保汽车传动轴的正常工作,清楚汽车传动轴的结构特点、汽车传动轴的使用与保养、了解汽车传动轴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