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4):
请教各位高手:维纶触摸屏6100I下载程序后,字体下载成功、重启成功。就是不显示画面提示为:gui[veysion﹦3.4500]、系统固件和文件不匹配下载最近固件是什么原因啊 ?  怎么解决啊 ?  谢谢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把固件也一起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