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现场:FX2N-128MR的两个输入点X36、X37外接的限位开关,输出是连电机的正反转。

现象:限位开关断开(拆开X36、X37输入线)的情况下,输入点X36、X37灯亮,有误动作。

发生频率:几小时一次, 不好说!

求大大们 支招

在办公司试机一天没发现问题,我想应该是现场环境的干扰

网友A:
X36、X37无线灯亮的情况下Y12、Y13有输出吗?

楼主:
有输出 那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如何检测呢?能不能编写一个程序

网友B:
   首先将FX2N-128MR输入端X36、x37断开,如果恢复正常,则是输入线路漏电或干扰。如果仍不正常,则是PLC内部电路出问题了,你可将X36、X37外接的限位开关线改接到空闲的X端子上,然后将程序中X36、X37改一下。

网友C:
如果在没有接线的情况下,灯亮了,而Y12 Y13还有输出,那应该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D:
好好查查硬件电路吧,像空开、熔断器什么的。

网友E:
写保持程式,当x36,x37误动作时马上输出警报。如果有误动作换个点试试,不行换plc

网友F:
拆开X36、X37输入线)的情况下,输入点X36、X37灯亮;
先排除干扰,还出现就是PLC有问题要修了;

楼主:
哎,点全部用光了

楼主:
请问该怎么写呢?新人求指点

楼主:
熔断器?  查这些有哪些作用吗?

楼主:
版主大大,会影响输入的是哪些干扰呢? 电机?变频器?如何查比较简便?

网友F:
你可以把PLC拆了,放到办公室里试上一天,看一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办公室里一般是不会有干扰的;

楼主:
呵呵,刚好。昨天我试了一整天。没有出现问题,那是不是说出故障的点,是干扰引起的呢?
那在现场如何查干扰呢?

网友G:
变频器 伺服 大功率的设备都可能引起干扰

楼主:
对输入端如何 干扰呢? 如何防止? 求教

网友F:
找到干扰源,采取对应的措施;

网友H:
弄个时间控制,超过几秒 才动作

楼主:
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I:
估计是PLC的问题。

网友J:
限位开关是感应器还是行程开关?如果是是直接进PLC的那X36.X37的线有干扰的可能。

楼主:
但是在办公室测试 都是好好的啊

网友K:
在输入端并一个电容试一试。应该是干扰引起!

网友L:
检查线路和限位开关,这个几率比较大

网友M:
测一下x36  和  x37   与com点是否有电阻   我以前在学校遇见学习时u 碰见到这种情况   当时也是正反转出现问题

网友N:
估计你碰到水货了。

楼主:
、应该并多大的电容呢?并在哪两端?

楼主:
有电阻 和没电阻  都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我拆机看了,没发现什么

网友O:
并联电阻 10uf/100V x36 、x37接点与com之间。

楼主:
大大 是否能再详细说明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电阻 和没电阻  都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有电阻   那么x36.x37   就能与COM点  构成回路   也就相当于x36 ,x37 没有触发   就自动接通了

楼主:
那就要送修咯?

网友P:
干扰的话为什么别的点不干扰

楼主:
说的好,那样的话,,,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