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求教:
各位高手 大侠 小弟刚接触PLC控制属于自学有几个问题至今无法解开还望前辈们多多赐教具体困扰如下:
INC  DINC  ZRST  DMOV 这几个指令表示什么?有什么用途?
PLS上升沿脉冲和 PLF下降沿脉冲 用途是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INC  DINC  ZRST  DMOV 这个手册里都有的,学这个,你要准备个对应产品的编程手册的
上升沿、下降沿,要了解PLC的工作方式:扫描工作方式,是循环扫描的,上升沿就是条件成立的那一个扫描周期
下降沿,就是条件断开的那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楼主可以在网上找些视频看看,现在三菱PLC的视频网上大把的有

网友C:
三菱的手册先仔细看下;上面这些手册上都解释的非常详尽;

网友D:
买一根厚厚的三菱书,看看就会了,淘宝里光盘一大把,买回来研究一下,讲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