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请问各位前辈,三相异步点的转子电流是怎样影响定子电流大小的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此贴求关注,值得研究的具体详细。

网友B:
这是由定、转子电路之间的电磁关系决定的。F1=-F2,(F上边还有一个点)F1是定子绕组磁动势,F2是转子绕组磁动势,它们的方向是相反的,当电机负载增加是转速下降,转子导体切割旋转磁场的速度增加了,转子感应电动势增大,转子电流增加,转子磁动势增加(F=NI),为维持磁动势平衡,F1也必须增加,也就是定子电流增加。

网友C:
对研究这没兴趣!

网友D:
最简单的理解的就是伴随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对研究这没兴趣!

网友F:
请问为什么异步电机转子电流增加时,定子电流也增加? I定子=I主磁场+(-I转子)如何理解?

回答:
因为转子电流增加时,磁通随之增加,根据电磁感应定律,磁通将反对原有磁通的变化,因而失去磁作用增加,这样,铁芯中磁通将减少,定子绕组的自感电动势(反电势)随之下降,由于电源电压不变,因此定子电流必然增加,直至这个电流产生足够的磁通以补偿去磁作用为止。

追问:
电机学上面说:无论转子的实际转速是多少,转子磁动势和定子磁动势在空间的转速总是等于同步转速,他们在空间始终保持相对静止。
既然他们都保持相对静止,那么为什么转子的磁动势是去磁,而定子的磁动势是保持主磁通呢?

回答:
所述为同步电机的状况,异步电机则定子磁动势在空间的转速(旋转磁场)总是等于同步转速,转子磁动势略低于同步转速。

追问:
不是呀,是异步电机。。我是这样想的。定子磁场对转子进行切割,使转子产生电流,转子电流形成转子磁场,该磁场对定子进行切割,形成定子感应电动势(反电势),而转子电流越大,该反电势就应该越大,从而定子电流变小。可是和教科书不符。。
定子磁场不可能还切割定子撒,请问下可否?

回答:
异步电机的定、l转子绕组相当于变压器的原、副绕组,转子电流的改变,也要引起定子电流相应改变。因为转子电流增加时,磁通随之增加,根据电磁感应定律,磁通将反对原有磁通的变化,因而失去磁作用增加,这样,铁芯中磁通将减少,定子绕组的自感电动势(反电势)随之下降,由于电源电压不变,因此定子电流必然增加,直至这个电流产生足够的磁通以补偿去磁作用为止。
上述为《中小电机手册》中节录部分。

上面这些对话,来自百度的搜索。其实,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复杂。涉及电机的内部动态过程分析。对于应用而言,似乎不太关注。不过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分析,就是一个异步电机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其定子和转子电流的相互关系,类似于变压器的原边与付边电流关系。这个就足够了。尽管变压器没有旋转磁场和旋转磁势。但是他们的电磁感应关系是相同的。

楼主:
谢谢回帖的,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