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一直不太清楚有没标准规定引出柜子外部的线是否需要通过端子排,如果有规定但柜子又太小,有没折中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不清楚这方面的标准,但之前所见通常都有端子排或接插件。

网友B:
柜子再小,端子排也不要省掉。这是行业的一种习惯和潜规则了。如果打开你做的柜子,没有端子接线的位置,我想客户不会接受的。当然,如果你给出了接线端子,用户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个要有。

网友C:
规范点的话这个是不能省的;

网友D:
柜子太小自己用可以省,但如是给客户一定不能省。

网友E:
没有端子台,不好接线,也不好插线路。试着架空,把端子架空起来,还有就是UK端子要小很多的了。

网友F:
端子台最好还是不要省

网友G:
通常都有端子排或接插件,好查线,!便于维修!设计者应该多考虑点,柜子应该都要有富余!

网友H:
自己用的话就无所谓

网友I:
都知道不好,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候还是会发生。。。

网友J:
端子排不光是为了好看,在运输,安装,维修的过程中都是好处多多的

楼主:
那到底有没这方面强制规定呢,不是为了省端子,是为了找这方面的文字依据

网友K:
之前遇到过客户把线直接接到最下一排接触器上的,但端子台还要留出来,客户用不用是另一回事

网友L:
    最好是有端子排,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M:
建议:你如果是做设计的,你最好到现场维护电气一段时间,你会学到很多的。

网友N:
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你感觉你柜子做小了,那么你还有令一种方案,柜子侧面或后面板上装 快速航空插

网友A:
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文字依据,但意见比较一致:
需要端子排或接插件,原因是便于接线、检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