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松下FPOR C32T  PLC:F309  FMV  DT100  DT200总是提示语法错误是什么问题?有地方可以设置吗?
 FMV f10  DT200 这种的话就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松下FPOR C32T  PLC:F309  FMV  DT100  DT200总是提示语法错误是什么问题?有地方可以设置吗?
 FMV f10  DT200 这种的话就正常。

不清楚您是否看过手册了,上面已经明确了该指令的源数据只能是常数这一事实了。

楼主:
谢谢!!没认真看说明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