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5):
现目前手头有台设备用PLC控制系统。,要求两伺服电机带动同一工件快速移位。要实现这两伺服电机移位完全同步该如何来实现,有何相关案例可以借签。望各位指点

网友A:
方法很多。比较简单的是用PLC的两个通道,分别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

网友B:
用PLC的两个通道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

网友C:
要看所谓的快速是多快,你要求的同步性有多高。 如果单是用PLC的两通道发脉冲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步的,如果要求不高,电机动作一致那用一路脉冲控制两个电机岂不是更好

网友D:
同步精度要求较高动作一致的话可以多加点成本,采用脉冲同步器!

网友E:
你准备用什么样的PLC?这个也要看控制器的性能

网友F:
3#4#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