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12-09-25):
我公司的一个艾默生PLC启动时候输出端有个点没有电压输出但是其指示灯会亮,各位老师能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有元器件坏了,导致电压串过去了吧!

网友B:
呵呵;可能输出的继电器烧了;

网友C:
有元器件烧了

网友D:
输出管子坏了

网友E:
换个点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