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9-25):
出线是3芯红蓝和外层网线,上面字样10XC0424

网友A:
什么压力传感器???

网友B:
两芯带屏蔽..

楼主:
孔内部有一字螺丝调节不知用途,求知用途和生产厂家。

网友C:
楼主出来说说看

网友D:
压力变送器4-20MA接在PLC,

网友E:
像是两线制压力变送器

网友F:
还是法兰连接的,引压孔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的,问一下楼主:这个什么牌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压力变送器4-20MA接在PLC,

楼主:
正因为我也不知道才向各位求教,附近照商标图样,没见过这个商标,不知生产厂家及功能,T18是表示器件的直径。

网友H:
呵呵,是意大利马普斯位置传感器,我们这里主要在数控外圆端面磨床上用作轴向测量的。大家可以把它看成高精度微动开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呵呵,是意大利马普斯位置传感器,我们这里主要在数控外圆端面磨床上用作轴向测量的。大家可以把它看成高精度微动开关。
可以再前端安装不同的“天线”

网友J:
压力传感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因为我也不知道才向各位求教,附近照商标图样,没见过这个商标,不知生产厂家及功能,T18是表示器件的直径。
看这张图孔里面有螺纹,这不像压力变送器

网友I:
10楼已经给出正解,μm级检测

网友L:
小日本 有个美德龙 也做此类产品 用在机床上 对刀使用 精度同样是u级

网友M:
压力传感器,水压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http://cqmpuliang.cn.gongchang.com
http://www.hi1718.com/company/100782/
http://www.sensor-sensor.com

楼主:
谢谢10楼,能否给一些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