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6):
qjj1020:在PID调试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是临界比例度法:
       1.被控系统稳定后,把控制器的积分时间放到最大,微分时间放到零(相当于切除了积分和微分作用,只使用比例作用)。
    2.通过外界干扰或使控制器设定值作一阶跃变化,观察由此而引起的测量值振荡。
    3.从大到小的,逐步把控制器的比例度减小,看测量值振荡的变化是发散的还是衰减的?如是衰减的则应把比例度继续减小;如是发散的则应把比例度放大。
       4.连续重复2、3步,直至测量值按恒定幅度和周期发生振荡,即持续4--5次等幅振荡为止。此时的比例度示值就是临界比例度PB。然后根据临界振荡公式进行PID计算。
我想问的是,所谓的等幅振荡是不是在随意设置的设定值的上下(大于或小于设定值)做恒定幅度和两相邻的波峰或波谷周期不变的振荡?而仅仅只在设定值以下做的等幅振荡不是所需要的振荡,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等幅振荡就是在设定值上下所做的等幅振荡。
      下面是我的回帖:一个“纯粹”的线性系统是很难出现稳定的等幅震荡的。实际的系统由于有各种非线性,例如PID控制器的饱和非线性(对输出的限幅作用),不难观察到等幅震荡。这种震荡一般是在设定值上下的等幅振荡。
      很多书上都有临界比例度法,用来确定PID的初始参数。有的系统不允许临界振荡,临界振荡的幅度可能较大,也可能变为振幅越来越大的发散振荡,因此这个方法对某些系统有一定的危险性。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调试闭环:首先选用PI控制器,初始参数尽量取得保守些(比例系数尽量小、积分时间尽量大),以防止初次运行时出现大的超调量或系统不稳定。然后根据阶跃响应的特征调节控制器参数。
      如果阶跃响应的超调量太大,应减小控制器的比例系数、增大积分时间。
      如果阶跃响应没有超调量,但是被控量上升过于缓慢,过渡过程时间太长,应按相反的方向调整参数。
      如果消除误差的速度较慢,可以适当减小积分时间。反复调节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如果超调量仍然较大,可以加入微分部分,逐渐增大微分时间。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PLC转了一个圈,又来到了反馈控制原理上面了。。。